[求助] 前仿真和后仿真的结果相同是提的寄生不对吗?

楼主(2021-08-30):
前仿和后仿结果相同,是寄生提的不对,还是仿真设置的不对?

网友:
提的是 No RC 吗?

网友:
可能寄生提的对的,仿真配置没弄成功实际跑的前仿

楼主:
有没有正确的方法,我感觉没有出错啊,流程都对啊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操作是怎样的,我是先对 layout Run PEX产生R+C的Spectre网表。在仿真cell新建Config导入该网表,进行仿真即可。

楼主:
我就是这样的,是Calibre view setup没设置好

楼主:
已经解决

网友(2023-11-08)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

楼主可以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