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VS中不报antenna,导入calibre显示几百个ant

楼主(2021-08-30):
我在绕线后,添加FILLER和metalfill之后,verify DRC并没有antenna的出现,可在导入calibre之后出现几百个,快上千个的antenna,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而且具体的信息在INVS中高亮后显示的也没有相关的net,考虑到可能是DB的lef文件调取错误,可是检查之后也没问题,想问问大佬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么?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A:
这种情况正常,你需要在INNOVUS内手动添加diode

网友B:
确定跑了 verifyProcessAntenna 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正常,你需要在INNOVUS内手动添加diode

我添加了diode,但是重新eco之后diode是确实没有了,但是short出现了一大堆,每eco一次都要几个小时,这种情况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确定跑了 verifyProcessAntenna 吗

确认跑了,INVS中跑完ant确确实实不显示ant,但是calibre中就有近1000个,

网友B:
LEF里每个MACRO PIN都有定义 ANTENNAGATEAREA 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添加了diode,但是重新eco之后diode是确实没有了,但是short出现了一大堆,每eco一次都要几个小时,这 ...

在calibre那边找到具体的ANT的问题,找到wirename,然后找到该net的instname,然后添加diode

网友C:
你需要在innovus跑PR的时候,加上antenna的规则文件,并且打开修antenna的参数,可以man一下setNanoRouteMode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需要在innovus跑PR的时候,加上antenna的规则文件,并且打开修antenna的参数,可以man一下setNanoRouteMo ...

感谢大佬,这个已经设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EF里每个MACRO PIN都有定义 ANTENNAGATEAREA 吧

请问下这个area和里面的diffarea是什么意思?有什么用呢?能详细讲讲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这个area和里面的diffarea是什么意思?有什么用呢?能详细讲讲吗

这个文档名字是 lefdefref.pdf,在INVS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。
find . -name "lefdefref.pdf"

或进到INVS安装目录下的bin/, 运行 ./cdnshelp
记得要断网,避免cdnshelp在背景上传数据

网友(2025-11-17):
引用 网友C:
你需要在innovus跑PR的时候,加上antenna的规则文件,并且打开修antenna的参数,可以man一下setNanoRouteMo ...

请问该如何在innovus中添加ant的rule文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