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相位裕度60+都会震荡,有点懵逼

楼主(2021-08-30):
(图片)

网友A:
看一下几个环路

网友:
两个问题:1.stb时候iprobe加哪里的?2.跑瞬态验证稳定性怎么加的输入激励?

网友B:
两个问题,1,stb时候iprobe加的位置?2,瞬态验证环路稳定性时候怎么加的输入激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几个环路

真是个小机灵鬼

网友C:
高频振荡部分是同相的,应该是共模反馈环路振荡

网友D:
2 stage miller compensation 电容和电阻需要调换 否则output swing 会造成 影响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2 stage miller compensation 电容和电阻需要调换 否则output swing 会造成 影响

为什么电容和电阻需要调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高频振荡部分是同相的,应该是共模反馈环路振荡

我把那个反馈断了还在振荡,奇奇怪怪,单跑第一级放大器不会震荡,单跑第二级也不会振荡,连在一起就振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个问题,1,stb时候iprobe加的位置?2,瞬态验证环路稳定性时候怎么加的输入激励? .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电容和电阻需要调换?

输出级的swing比较大 不希望R那里有太多的swing 变化,你可以参考下GRAY的书

网友:
可以在跑tran的时候 在ac time里,加入需要跑stb 的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输出级的swing比较大 不希望R那里有太多的swing 变化,你可以参考下GRAY的书
...

poly电阻也不行吗?GRAY的书大概哪页吗?

网友(2021-12-05):
CMFB stb一下 感觉应该是反馈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