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加密.vp文件是否可以综合

楼主(2021-08-30):
在使用DC综合时,有一些文件是.vp的,我使用analyze并不能读入啊,一直显示unresolved,有没有人懂这个是不是不能综合呢

网友A:
之前使用过synenc加密的加密代码,vcs,synplify,dc这几个工具都是可以用的,我记得好像也不需要特殊的设置。需要确定一下是否为synenc加密的,如果不是的话,dc可能就用不了,有些加密方式生成的加密代码只能vcs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使用过synenc加密的加密代码,vcs,synplify,dc这几个工具都是可以用的,我记得好像也不需要特殊的设 ...

我使用DC综合了一下,有几个问题是可以读入的,但是有几个依旧显示unresolved,是不是就是因为不是用vcs加密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DC综合了一下,有几个问题是可以读入的,但是有几个依旧显示unresolved,是不是就是因为不是用vcs ...

synenc是dc的加密方式,这种方式其它synopsys工具都可使用。另外一种好像是vcs的,vcs的加密只能vcs仿真使用。怀疑你那些unresolved的文件,可能用的是vcs加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