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人求助:folating? 悬浮悬空浮动?

楼主(2021-08-30):
看英文版的书籍中 对floating nodes, floating resistance, floating voltage 不太理解。
然后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 还是就是说有具体区别,我看用悬浮,浮动,悬空的叫法都有。求大神科普一下!!!上面那三个红色字体(节点,电阻,电压是什么定义?)求解释!!先谢过

网友:
浮空合适

楼主:
floating nodes, floating resistance, floating voltage能解释一下这三个的定义吗。

网友A:
新人回答 floating 叫法都可以吧 意思就是没有接任何电位
node 就是该点没有路径到该点
res 就是该电阻 两端没有连接到任何地方 百度还有一种说法 是浮动电阻 就是可以控制的电阻
voltage 百度一下 就是不接负载时测得电源两端的输出电压。(也常叫做开路电压)

网友:
新人处女答,错误请指正,个人认为floating指的是不接负载吧,就好比输出级接50欧负载与不接负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人回答 floating 叫法都可以吧 意思就是没有接任何电位
node 就是该点没有路径到该点
res 就是该电阻 两 ...

好的谢谢回复,因为我不太理解。所以先不选最佳答案,或者等版主选。

网友:
大概就是没有接触那个意思

网友B:
原文有吗,这几个词没有很明确的定义,要根据上下文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文有吗,这几个词没有很明确的定义,要根据上下文看。

艾伦 拉扎维书里的。具体忘了,比如讲密勒效应时,razavi说那个电阻可以在输入输出拆分成两个电阻,说到了浮动电阻。 比如艾伦中讲DAC的不同(电流 电压 电荷)类型时,频繁提到了浮动节点。
不了解中文翻译悬浮悬空浮动等有没有差异,想知道当你们读原著的时候,如果理解floating??? 或者还是说,我们翻译过来对其定义有明确区分 因此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艾伦 拉扎维书里的。具体忘了,比如讲密勒效应时,razavi说那个电阻可以在输入输出拆分成两个电阻,说到 ...

这三个图片虽然都是用的浮动,但是关键字搜索书籍的时候 会发现浮动,悬空,悬浮都有用。
1 我不太明确,浮动悬空悬浮这三个字,比如都是节点好了,浮动节点,悬空节点,悬浮节点,是否随意随便等效,想知道是中文翻译的差别而已还是就是有明确区别。
2 如果上面没有明确区别的话 就不纠结中文是啥了,想知道floating 指的是什么:如果有明确区别,能不能讲下具体区别
   网上看到几种说法是:
        1没有明确接地或接电源,其值不确定
        2或者接了地和电源,但是其值还是不确定(图片里)
        3 还有就是类似于电压自举的一种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