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一下版图TG报错

楼主(2021-08-30):
在版图DRC中,TG层报错,尝试将空白处TG补上也还是会报错,这个TG和NW是有啥关系的不?

网友A:
TG 这层次是干嘛的要搞清楚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G 这层次是干嘛的要搞清楚阿

你好,这个有啥资料可以参考不?

网友B:
高压识别层,把TG和NW相切或者距离0.46或者overlap 0.46都没问题

网友:
TG包nw 0.4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压识别层,把TG和NW相切或者距离0.46或者overlap 0.46都没问题

好的,明白了;

网友C:
一般公司都会有工艺文件,以后碰到不认识的图层可以在资料里搜索一下,就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公司都会有工艺文件,以后碰到不认识的图层可以在资料里搜索一下,就懂了 ...

好的,明白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