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ΔV/R型结构为什么要接成二极管形式

楼主(2021-08-31):
如图1,第一排的电流镜已经定义了两个支路的电流比例为1:1,那么按照我的理解,第二排只要保持栅极电压相同,就可以形成ΔV/R型结构。
图2的第一排用来定义电流比例,第二排用来构成虚短,那么第三排的pnp管又是为什么一定要接成二极管型?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用deltaVbe/R做出一个PTAT电流

ps:这是wujin老师的课件叭哈哈哈

网友:
第二张图,1.基极电位b不接地会增加最低工作电压,2.你还要想办法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电位,需要增加其它支路。
这种结构没见过不接地的

网友B:
这里应该都是用BJT形成的一个电流,具有温度系数,如果你用mos管产生一个电流 温度系数不明确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用deltaVbe/R做出一个PTAT电流

ps:这是wujin老师的课件叭哈哈哈

是的哈哈哈,老师的课还是很棒的但是有些细节我还是没法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应该都是用BJT形成的一个电流,具有温度系数,如果你用mos管产生一个电流 温度系数不明确吧 ...

我疑问的点是BJT为什么要接成二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疑问的点是BJT为什么要接成二极管。

不这样的话,想让它们的B端接在一起需要给个电位,给个其他的电位 第一需要额外的bias电路 第二加额外的bias 也会限制你的电压裕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疑问的点是BJT为什么要接成二极管。

接成二极管正好是一个pn结电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