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运放仿真

楼主(2021-08-31):
本人搭了一个双端输入,双端输出的折叠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,包含一个理想的共模反馈。
给输入一个互补的sin信号,两个输出一直固定在设置的VCM值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是不是理想共模反馈把电位钳制住了?
还有有没有具体的仿真Av,Phase,SR这些性能参数的具体电路,网上还有书上看到的都是单端输出的,求具体电路连接。

网友A:
这篇资料看能不能帮到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篇资料看能不能帮到你

这个文档我也有,差分输出那部分讲的比较简略

楼主:
有图,但是图中的设置都没有讲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图,但是图中的设置都没有讲

你的电路图贴一下,共模反馈反馈回去的是Vout1+Vout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电路图贴一下,共模反馈反馈回去的是Vout1+Vout2

上图分别是折叠cascode主体电路,偏置电路,理想共模反馈电路和仿真symbol电路。通过调大共模反馈电路的电阻,已经不存在输出电位被钳制的问题,就想请问仿真这个运放的各个性能的仿真电路是怎么搭的。

网友C:
你先看一下dc仿真有没有问题,还有,你的输入直接接正弦波吗?正弦波不需要加在一个直流上吗?不然你的输入管怎么正常工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先看一下dc仿真有没有问题,还有,你的输入直接接正弦波吗?正弦波不需要加在一个直流上吗?不然你的输入 ...

dc看没有问题,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,跑增益和相位的时候是这样接的吗?

网友C:
你可以参考这种偏置给法

网友C:
ac信号得加在dc信号上才能跑ac仿真呀,你只放个sin输入有什么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c信号得加在dc信号上才能跑ac仿真呀,你只放个sin输入有什么用呢?

嗯嗯,后面改了,可以跑了。
可是其他性能的仿真不太知道怎么设置

网友(2021-11-20):
引用 楼主:
dc看没有问题,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,跑增益和相位的时候是这样接的吗?

...

直接仿stb就可以,analoglib库中有一个diffstbprobe,接成闭环可直接用来仿增益和相位

网友D(2024-08-15)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参考这种偏置给法

请问这种偏置给法有什么好处和特点吗,和直接加两个 AnalogLib 中的 Vsin 之类的电压源区别在哪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这种偏置给法有什么好处和特点吗,和直接加两个 AnalogLib 中的 Vsin 之类的电压源区别在哪里呢
...

感觉没什么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