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一下版图的LU_4_NTAP_G报错

楼主(2021-08-31):
咨询一下这个报错是啥原因的,之前是在加电源VDD的时候出现报错,在电源部分加上NW就好了;

现在这个出现的错误好像不好解决;

网友A:
是不是有管子距离衬底环太远呐 大于35了

网友B:
LU_4_NTAP_G 应该是检查Latch-up的规则,这里的S2是检查NTAP(N-Well通过N+有源注入接VDD)的位置与N-Well内晶体管的距离,是一个常见的Latch-up规则

网友:
我认为可能就是你没加衬底或者衬底距离过远造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有管子距离衬底环太远呐 大于35了

你好,我没有加衬底哎,这个衬底是哪一层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没有加衬底哎,这个衬底是哪一层的?

就是p管要打的 nw ring
       n管要打的 p r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U_4_NTAP_G 应该是检查Latch-up的规则,这里的S2是检查NTAP(N-Well通过N+有源注入接VDD)的位置与N-Well ...

我这个错误是在画ESD的时候发生的,ESD管比较长;
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,是两片N+注入的区域太远,超过35um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p管要打的 nw ring
       n管要打的 p ring

我看了一下layout,这个衬底应该是MOS管模型中自带的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一下layout,这个衬底应该是MOS管模型中自带的;

应该就是管子距离衬底太远,管子上的AA中间某一点在35um的距离之内看不到衬底,可能是管子太大,也可能是你没有早管子的周围都围上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就是管子距离衬底太远,管子上的AA中间某一点在35um的距离之内看不到衬底,可能是管子太大,也可能是 ...

是的,管子周围没有上环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