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power plan是否允许留水平channel问题

楼主(2021-08-31):
请教,在有些项目中,不允许留水平channel,请问,如果留了,会给power plan带来很多麻烦吗?需要考虑水平方向channel至少有一对VDD,VSS?这个会增加power plan owner的脚本量?还是存在其他难点

网友(2021-10-08):
你做的是poly统一竖方向,macro统一左右出pin吗?

1、macro统一左右出pin,不需要水平方向的channel。水平方向留了channel也是浪费空间。
2、对power plan的影响要看你的power分布。假如是M1横向rail M5竖 M6横(234都是信号),这样M5可以直接打到M1,留了channel也对power plan没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