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7段数码管显示功能 实现的困惑

楼主(2021-08-31):
想要实现这样的功能:

4个7段数码管,循环显示0-9,A-F16个字符(类似流水灯那种)

大家有什么思路吗?有点迷茫

网友:
对于每个数码管,在每次刷新使能时,在一个case里找下一个码啊

网友A:
你这是在校学生的节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在校学生的节奏?

哦哦

网友:
嗯,这个设计可以考查以下知识点:
1. 循环显示,因为是人机接口,所以要人能看的话,你需要设计一个分频器对系统时钟分频,用于控制显示数字改变的周期,比如说1秒钟变化一次,而这个地方在学校里面容易交成分频器输出分频时钟,甚至延伸出奇数/偶数分频,占空比是不是50%的内容,而我建议你这一步的分频器输出单周期脉冲信号,这个信号作为后续逻辑的时钟使能信号,请一定注意,在FPGA里,触发器的时钟信号需要专门管理的,不是你想用就用的
2. 需要循环显示从0 ~ F(即16进制数),你可以设计一个4位的计数器,此计数器由上一步的分频时钟控制(记住,是控制计数器的触发器的时钟使能),这样,这个计数器每秒钟加一,计满后自动回到0开始,如此循环,这个过程是不用控制的,因为计数器位数设计的是4位,当计到15时,再加1,就变成0了
3. 上一步的计数器的值(4bit的二进制数)到七段数码管驱动信号的设计,考查的是译码器,这对FPGA来说,最擅长,FPGA是基于LUT设计的,干这个译码的事儿非常擅长,就是楼上说的,case.....

重点:对于读书阶段,不建议你在论坛里面这样请教问题,你问的问题很基础,坛友些不一定愿意回答,而且论坛交流的信息量很少、很零散,信息及时性差,信息体系性几乎没有,所以,还是建议你直接请教你的老师,而且不要嫌老师一个问题讲很多,肯展开讲问题的老师,你要珍惜,可遇不可求。求学阶段基础知识最重要的是成体系化的去学习并掌握。

网友:
7段数码管,分共阴极和共阳极,原理都是一样的
每个数字和字母都有固定的码字,按ls说的,弄一个秒级的计数器,0~9,A~F,你列一个循环表,然后每秒显示四个到数码管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