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时能否指定某个模块使用特定的库

楼主(2021-08-31):
如题,综合时能否指定某个模块使用特定的库,如指定某个模块用HVT库,其它模块使用LVT库?

网友A:
楼主是不是想不同的module用不同T的cell?比如CPU用9T,其他用7T?还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不是想不同的module用不同T的cell?比如CPU用9T,其他用7T?还是?

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,你说的是从管子的高度来要求,我是从阈值电压来要求,总之就是想指定某个模块使用指定的库来综合,其它的模块使用其它指定的库来综合。
比如CPU使用xxxx_ULVT.db,其它的使用xxxx_HVT.db

网友:
跟你确认下:是在综合过程中,对于同一个大module的不同小module,指定不同的库,而且仅限VT类型吗 ?

网友:
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"$hvt_db" -object_list [get_cells u_xxx],试试这个命令

楼主:
谢谢各位,经过验证,使用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"xxx ccs.db" -object_list  inst0 的确可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