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主极点的问题

楼主(2021-08-31):
这种LDO结构主极点位置应该是功率管M4的位置,为什么在buffer的M1的栅极和漏极之间有一个米勒补偿,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。

网友A:
为什么你说你第二级是buffer?
假如第二级输入是PMOS,作为buffer用,那为什么主极点还在M4?

网友:
你的buffer 下面是 n还是p的啊  主极点是否在输出 要看你的输出电容多大吧

网友:
假如主极点不在运放输出,那为什么要做米勒补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你说你第二级是buffer?
假如第二级输入是PMOS,作为buffer用,那为什么主极点还在M4? ...

这个结构我也不太清楚,如果M1是运放的第二级,由于这个米勒补偿,主极点应该是在M1的输入端,但是我这个运放结构M4的VREF端接一个非常大的电容,所以我认为这个结构的主极点位置是在M4,但是由于电路中有米勒补偿的原因,好像与我认为的极点位置有所矛盾,您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?

网友:
内部补偿,主极点在运放输出,调零电阻选取合适的话,可以抵消输出极点,其余极点选高频处

网友:
你这个看起来像是二级运放的米勒补偿,这个应该不是buffer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