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如何在cell中加入layout view

楼主(2021-08-31):
咨询一下,默认的cell里面只有symbol和schematic;

自己手动将layout画好之后,怎么样才可以将layout加入这个symbol中?

网友A:
名字相同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名字相同就可以了

你好,直接rename相同名字就报错了;

需要有个库中转复制一下就好了;

多谢;

网友B:
你建layout的时候起一样的名字,就不用多此一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建layout的时候起一样的名字,就不用多此一举了

是阿,悲剧哎;

网友B:
告诉一个小技巧,先点右边的cell 再建cell名字就直接生成。注意细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告诉一个小技巧,先点右边的cell 再建cell名字就直接生成。注意细节

有道理哈,连名字都不用输入了,多谢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