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交叉耦合负载的增益

楼主(2021-08-31):
大家好,对于一个简单的五管交叉耦合运放,如下图,1、对于一个微小的输入信号差vin1-vin2,由于负载的正反馈作用,最终导致a与b一个拉至vdd,一个拉至0(从tran仿真可以得到证实),那么这个结构的增益岂不是为正无穷?
2、但从书上的小信号分析以及ac仿真的结果来看,增益却很小(如下图ac,gain甚至小于1)

请问1与2的矛盾是哪里出问题了?谢谢!

网友(2023-02-16):
楼住的仿真情况是当比较器去仿真,双端输入时就是一个锁存比较器。
至于增益,是考虑小信号时的增益,也就是基于共模电平下的差模信号的倍数。输入需要给一样的共模电平,再加入交流小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