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差分LNA仿真问题

楼主(2021-08-31):
各位大神,搭建了一个LNA的testbench,55nm工艺,工作频率500M,尺寸和模型如图,请教下这个结构:
1.可以通过改cascode尺寸调整gain吗?
2.仿真结果也不好,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?ac仿真

楼主:
一定要用VCVS或balun来做单端转差分吗?

楼主:
因为是全差分,就用4个单端50Ω,用这种方法看上去也不对

楼主:
初始设计是这样的,我只是想仿真一下输入匹配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