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画模块layout时如何与现有的symbol对应起来

楼主(2021-08-31):
咨询一下,在原理图中使用generate all from source得到子模块的各个MOS管;

再将其分子模块组合起来得到子模块的layout,并将layout放入原来的symbol中;

但是这个layout在原理图的调用中并没有起到连线的作用,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画的layout与现有的symbol管脚一一对应起来?

网友A:
生成相应的pin就可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生成相应的pin就可以吧

这个pin该怎么生成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pin该怎么生成哇

可以选择从label生成,你试试。方法不唯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选择从label生成,你试试。方法不唯一

刚问了下,这里的连线确实是没有的,需要手动与原理图对照连接;

网友B:
我之前也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问的这个。先把建立一个cell 把 小模块给画了,然后在大模块 layout XL 时  选项框 Configuration  选 Open Existing   之后就会弹出窗口 可以把小模块放进去  而且有连线关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也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问的这个。先把建立一个cell 把 小模块给画了,然后在大模块 layout XL 时  ...

老哥,你这个选项在哪里啊,我找了一圈没找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老哥,你这个选项在哪里啊,我找了一圈没找到

我没有讲清楚,也没有讲对,不好意思刚画板图几个月。 就是在原理图 不是要layout xl  生成对应的版图吗  ,点了layout xl ,会有个框 configuration  哪里选Create New,然后点OK  再弹一个框 点OK 再弹一个框 点OK  就弹出一个大框  里面就可以设置cell 和instances    ,刚入行我也懵懵懂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没有讲清楚,也没有讲对,不好意思刚画板图几个月。 就是在原理图 不是要layout xl  生成对应的版图吗  ...

厉害了,我还是手动连接咧;

网友:
哦哦这里啊,我没在这边建过,我都是直接建同名layout,用xl打开,再添加器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