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套筒式差分运放输出失真

楼主(2021-08-31):
我在做套筒差分运放时,如果信号比较小(<1mV)则无失真,但是大于1mV就会输出失真了请教一下什么原因,输入是200Hz正弦

运放

运放

偏置

偏置

1m-5mV输入扫描,输出曲线

1m-5mV输入扫描,输出曲线

仿真电路

仿真电路

楼主(2024-10-09):
原因是开环了,来自3年后的自己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原因是开环了,来自3年后的自己

牛逼,应该是用电阻接负反馈再跑吧。老哥现在毕业工作了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牛逼,应该是用电阻接负反馈再跑吧。老哥现在毕业工作了嘛

嗯嗯,工作了,无聊突然看见之前自己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