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P6M_TM1如何确定顶层金属是哪个

楼主(2021-08-31):
1P6M_TM1如何确定顶层金属是哪个?金属层有M1-M6、TM1、TM2,如何确定顶层金属是M6还是TM1或者TM2?smic工艺

网友:
你可以自己查看PDk安装文档,查看PDk安装的金属层次是哪个选择。

网友:
先TM2,再TM1

网友A:
TM1
1P6M_TM1,1 poly,6 total metal,5 inter metal
design rule里有说明的,各种情况都是哪几种meta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TM1
1P6M_TM1,1 poly,6 total metal,5 inter metal
design rule里有说明的,各种情况都是哪几种metal ...

你给的解决方法没问题。但是给的答案不对,楼主这个metal scheme的top metal 是TM2,不是TM1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给的解决方法没问题。但是给的答案不对,楼主这个metal scheme的top metal 是TM2,不是TM1.

那我就不太清楚了,我用的smic工艺里名字中带的哪种top metal,实际上用的就是哪种

网友:
smic55的1p6m是金属1到5,外加TM2,最顶层也就是TM2的上层是铝AP

楼主:
谢谢各位,应该是TM2

楼主:
谢谢,这种表格一般在哪个文件里可以看到

网友:
o打孔就能看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种表格一般在哪个文件里可以看到

你们画图 都不看design rule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