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

楼主(2021-08-31):
想请问一下大家,SAR ADC下极板采样,理想情况下有效位数为14bit,现在测出来128个点只有11.1bit,检查了各个模块,电容和比较器逻辑都是正确的,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

网友A:
新手粗陋建议。下极板寄生大,不应该是上极板采样吗?模拟版图书上说不修调可做到15~16位。个人感觉,ADC对版图和PCB的要求非常高。

网友:
这是前端板块,楼主是不是发错版块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手粗陋建议。下极板寄生大,不应该是上极板采样吗?模拟版图书上说不修调可做到15~16位。个人感觉,ADC对 ...

因为要求的精度比较高,采用下极板采样可以减小电荷注入,所以这里用下极板采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