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电路为什么M1一定在饱和区?

楼主(2021-08-31):
如图,右边的注释给了一个Iin=Io的前提,但是我感觉这好像是果而不是因。分析电路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不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的问题。

楼主:
我觉得我描述得太不清楚了,换句话说,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M1M3的匹配的,电流相等的前提是如何得出的?

网友:
因为电路设计的目的是要实现这个结果。当然你可以在Io输出端挂一个超大的电阻,这时候M1或者M2肯定不在饱和区。但这种结果只能说明我们电路设计的不对。正确的电路设计应该让它在饱和区,所以这个结果是通过设计确保成立的。

网友:
两个管子的Vgs一样,那么Vds一样就表示两个管子一样 而左边的管子肯定在饱和区的 所以你只要选取合适的M2的size就能保证下面两个管子的Vds一样 自然在饱和区,前提就是饱和区的电流和Vds的关系很小 因此忽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可以理解这两个管子的电流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我描述得太不清楚了,换句话说,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M1M3的匹配的,电流相等的前提是如何得出的? ...

Vgs,Vds相等电流就相等。这个cascode电流镜,上一级钳位源端电压,使下一级对管Vds相等从而实现匹配。cascode另外的作用是提高输出电阻,使电流不受端口电压变化影响。一句话,cascode电流镜使镜像电流相等,输出电流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