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看不懂的Bipolar电路结构

楼主(2021-08-31):
如下图所示,这个电路的差分对的部分一直看不懂,麻烦大神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请问一下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?

网友A:
这应该是带负反馈的差分对吧,横向的两个管子可以增加对地的输出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应该是带负反馈的差分对吧,横向的两个管子可以增加对地的输出电阻。

谢谢您给的指点,我研究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