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原理图自动生成版图后产生很多小方块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09-01):
咨询一下,layout XL中点击generate all from source之后,各个元件就分布在不同的方框中,怎样才能让它们集中些?

网友A:
咋感觉没图层一样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按电路摆的位置,实际是要手动摆一下的

网友:
这不挺集中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咋感觉没图层一样

是有图层的,不过图层很分散;

网友B:
看起来好奇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好奇怪

是阿,我发现是把新layout放入symbol中没有将老的layout删掉导致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