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为什么要用PTAT电流来偏置OTA

楼主(2021-09-01):
这是一篇讲带隙基准源的paper,文字中画黄线的地方说,误差放大器的偏置电流应该是PTAT的,请问为什么要用PTAT电流来偏置?是仅在带隙基准源中这么用还是其他电路也有这种用法?求大神解释下,谢谢!

网友A:
因为温度增高时μn减小,电流会变小,所以通过PTAT(与绝对温度成正比)电流来补偿

网友B:
很多时候不会做这么简单的EA。通常两级放大,对偏置要求不高。

网友C:
因为电路中天然产生PTAT电流,就不再做一套BIAS电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因为电路中天然产生PTAT电流,就不再做一套BIAS电路吧

请问您说的天然产生PTAT电流是指哪个电流,是bandgap核心电路中的电流吗?有点不理解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多时候不会做这么简单的EA。通常两级放大,对偏置要求不高。

嗯嗯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温度增高时μn减小,电流会变小,所以通过PTAT(与绝对温度成正比)电流来补偿 ...

那请问还需要计算μn的负温度系数和PTAT的正温度系数吗,还是说粗略补偿即可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还需要计算μn的负温度系数和PTAT的正温度系数吗,还是说粗略补偿即可,谢谢! ...

这我就不太清楚了,只知道一般电流偏置用ptat产生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