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失调电压消除

楼主(2021-09-01):
大家好,我在看失调电压消除方法时,有一种自稳零的方式,大概思想就是用电容线存储Vos,但我看这个方法最终是运用在开环情况下,假如我有一个运放,是作为buffer用,例如LDO中的那个运放,如何保证我的VFB=Vref,不受Vos影响呢?谢谢

网友:
如果是LDO,输入端的共模就稳定了,直接看LDO输出做trim。但是要注意offset的温漂不能太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