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andence中查看MOS管阈值电压Vth、Vgs、Vds、跨导gm、漏电流Id等详细MOS参数的方法

楼主(2021-09-01):
ADE仿真结束后,点击工具栏Results→ Print→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(如果是dc仿真就选DC Operating Points)

然后回到Schematic,点击你想查看的MOS管,参数就一目了然啦!

网友:
谢谢分享,网上很多新人问这个

网友:
助力一下吧

网友:
挺实用的

网友A(2024-02-05):
在DC仿真的时候,仿真完以后点DC Operating Points在原理图点MOS管以后没反应啊,显示窗口也全是空白

网友B(2025-06-25):
引用 网友A:
在DC仿真的时候,仿真完以后点DC Operating Points在原理图点MOS管以后没反应啊,显示窗口也全是空白 ...

兄弟,我跟你出现一样的情况,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我跟你出现一样的情况,请问解决了吗

可能是保存的层数不够,试试save all

网友(2025-07-26):
楼主我想问一下,如果我要测试一个symbol的漏电流也是这样做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