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振荡器反相器的驱动能力

楼主(2021-09-01):
1.我看到书本上写的说Vcont从VDD开始下降时,falling edge时间会逐渐增加?我仿真也看到了这个问题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为什么对rising edge没有影响?
2. 还有下面加了一个bias管为什么降低振荡频率?
谢谢大神,刚接触PLL,还有好多不懂的东西。

网友A:
新人回答 Vcount 下降的时候 nmos 的抽电流下降,自然下降沿会增加
下面加一个bias 不是为了可以根据bias的大小来调节频率的吗?
顺便问下什么书 我也想学习学习P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人回答 Vcount 下降的时候 nmos 的抽电流下降,自然下降沿会增加
下面加一个bias 不是为了可以根据bias ...

上升沿不受影响么?拉扎维的Design of CMOS phase-locked loops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升沿不受影响么?拉扎维的Design of CMOS phase-locked loops。

上升沿大部分都是看上面的pmos,你上面pmos没变,几乎就没啥影响

网友(2023-09-22):
书上不是也解答了吗?下面两个级联的nmos,相当于增大了nmos的length,泄放电流变小,下降沿就变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