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实现64个4位数据相加

楼主(2021-09-01):
请问如果要实现64个4位数据相加,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现方式吗。

网友A:
看你对 完成时间有什么要求吗? 分级完成?  64 -->32 --> 16 --> 8 --> 4 --> 2 --> 1.  然后综合一下看看在满足timing的勤快下需要插入几级DFF。

如果对 结果 没有多久完成的要求, 那就用一个 加法器, 重复64次完成。考虑需要进位,需要 68bit 位宽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你对 完成时间有什么要求吗? 分级完成?  64 -->32 --> 16 --> 8 --> 4 --> 2 --> 1.  然后综合一下看看 ...

4位数最大15,64*15=960,10个bit就够了,按分级方式,需要分6级,增加6个bit;如果只用一个加法器加,需要加64次,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加一次就增加1bit,应该是每1,2,4,8,16,32次增加1bi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位数最大15,64*15=960,10个bit就够了,按分级方式,需要分6级,增加6个bit;如果只用一个加法器加,需要 ...

你说的很对,位宽的问题,我没想太清楚, 谢谢指正。

网友:
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第一眼看起来那么简单,还有点儿意思,顺着楼上两位的思路,我准备基于Xilinx Spartan-6 FPGA实际试试。

网友:
仿真结果如下图:

网友:
基于楼上两位的方案一设计,最小化流水线延迟,最后一级以FFs的方式寄存输出(去掉本级寄存器,就没有流水线延迟,只有LUT门延迟和布线延迟),中间没加FFs,器件Xilinx Spartan-6 XC6SLX45-2,综合后消耗的资源如下图:

网友C:
综合后ISE给出的时序性能报告如下图,共计18个逻辑级,延迟13.592ns: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综合后ISE给出的时序性能报告如下图,共计18个逻辑级,延迟13.592ns:

行动力太强了。

网友:
方案二,基于最大化流水线延迟。增加一个输入有效信号DinVld(单周期脉冲信号),当此信号有效时,触发开始对输入的64个数求和,同时,置位输出的忙状态信号Busy(在Busy信号为高时,DIN须保持不变),当64个数求和完成时,输出一个单周期脉冲信号DoutVld表明求和过程结束,此时Add_Dout即为求和结果,同时Busy信号回到低。流水线延迟(DinVld上升沿到DoutVld上升沿)共计67个系统时钟周期。
仿真结果如下图:

网友:
ISE综合后消耗的资源情况如下图:

网友:
ISE综合(器件:XC6SLX45-2)后报告的时序性能如下图,允许的最大系统时钟频率282.326MHz,关键时序路径的逻辑级数4,延迟3.542ns :

网友:
资源消耗,时序性能,流水线延迟。。。各位自己权衡吧。

网友:
更进一步的,可得到如下的结果,流水线延迟24个时钟周期:

网友:
资源消耗:

网友:
ISE综合后报告的时序性能,最大系统时钟频率382.117MHz,关键时序路径逻辑级数1,逻辑延迟2.617ns,如下图:

网友:
慢慢加,一个加法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