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40um LOD(STI) WPE layout怎么消除

楼主(2021-09-01):
40um工艺通常都要关心LOD和WPE  可是foundary 并没有一个定量的rule去check.  那么实际项目中STI ,OD的边界到关键mos的poly 距离多少比较合适呢?直接拉大边界的MOS的source/drain 可以吗?还是加S/D 共用的dummy呢?  另外WPE ,NW/OD2要 覆盖mos的有缘区多大呢?

网友A:
各家的40工艺应该不一样的 要看rule上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各家的40工艺应该不一样的 要看rule上的要求

你好, 那以tsmc40nm 为例, 我看design rule 只是提到了 LOD/WPE 等效用,并没有具体的rule来check, 跑drc也是不会check的。 那么通常这些效应layout怎么处理呢

网友(2021-10-28):
LOD加dummy device就可以。电路一般在项目启动前期会去仿LOD/WPE的影响,并会根据仿出来的结果给一个参考建议要加多少dummy device。

网友:
rule里没给参考值吗  仔细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