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父类、子类成员变量初值的问题

楼主(2021-09-01):
class parent;

  rand int a = 5;

endclass

class child enxtends parent;

  rand int a = 10;

enclass

child c;
c = new();//child的new函数中有super.new()
然后打印c.a,结果是5,而不是10,是什么原因呢?(上面只是简单示例)

网友A:
我试了下打印出来是10
你用的什么仿真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试了下打印出来是10
你用的什么仿真器?

对了,之前忘了说了,child的new函数中有super.new(),这个会有影响吗?

网友:
我仿真出来的也是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