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振荡器的增益和相位

楼主(2021-09-01):
看到这里,我又有点疑惑了,振荡器应该算大信号吧?rail to rail的振幅那么大,那为什么会计算gmRD呢?这个不是小信号下的吗?而且如果是小信号下的话应该增益要小于1才对吧,这样噪声产生的一些小信号才不会逐渐累加啊?我是哪里理解错误吗?

网友:
震荡器 简单的说就需要 相位为-180度时 增益>0 才会起震吧

网友:
因为振荡器是慢慢震荡起来的,你肯定要算一开始的小信号增益啦;你现在用的是三级CS结构级联的环形振荡器吧,满足-180度相移时,每一级的相移就是60度,为了保证环路增益大于1,那单级的增益就最少是2。另外,噪声是针对有用的输入信号相对而言的,而振荡器不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,个人理解没有噪声这一说。拙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