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这两个电流源结构的区别

楼主(2021-09-01):
各位大佬,小白第一次接触电流源,想问一下这两种结构的区别。
左边是cascode,右边是带反馈的结构吗?
课题是对温度不敏感的恒电流源

网友A:
电流源工作要先正反馈随着电流增大,正反馈逐渐减小。呈现在IV中就是一条非线性曲线。左边电路没办法形成这样的反馈形式,不能工作。记住电阻再二极管连接的对角线上。

网友B:
左边电路应该不能工作吧,M2和M4的漏极电压是不确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左边电路应该不能工作吧,M2和M4的漏极电压是不确定的

是不能确定在线性还是饱和区的意思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源工作要先正反馈随着电流增大,正反馈逐渐减小。呈现在IV中就是一条非线性曲线。左边电路没办法形成这 ...

好的谢谢,也就是说左边不存在反馈,就只是一个cascode的电流镜。我试着用小信号分析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谢谢,也就是说左边不存在反馈,就只是一个cascode的电流镜。我试着用小信号分析一下 ...

不是不存在反馈,是反馈不正确。起始阶段需要一个正反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不存在反馈,是反馈不正确。起始阶段需要一个正反馈。

唔,有点不太懂,我还是先再看看书吧。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