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标准门电路,使用变量来设置参数

楼主(2021-09-01):
我们在调用这种基本门电路的时候,会遇到相同类型的门电路,但是其中mos管的参数不一样。我们应该怎么通过变量的设置,满足我们对不同尺寸的管子的需求呢?
我是版图的,对电路这方面的操作不是很了解,希望哥哥们指点一下

网友A:
这个需要设置CDF参数的 参考下面的贴子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90367-1-1.html

网友:
你这应该是理想的库,实际的库有不同尺寸的cell可选,或者是有参数可调PMOS、NMOS的W、L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需要设置CDF参数的 参考下面的贴子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90367-1-1.html

好的,明白了。谢谢哥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