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adence中保存参数小tip

楼主(2021-09-01):
步骤一:
工作区新建一个空白文件:
save.scs
文件中 定义要保存器件参数的值:
(all  表示所有参数)

步骤二:
ADE L中找到
setup——simulation files——definition file 添加上面文件

之后在browser result里能看到所有的参数

网友:
那如果保存多个管子的参数,后面要加分隔符吗

网友A(2025-10-20):
cadence中的savedc文件里面的器件PM<0:1>中怎么写PM<0>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adence中的savedc文件里面的器件PM中怎么写PM

写成save PM1\<0\> .mp:all可以表示PM1<0>的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