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gma-delta adc的抽取滤波器问题

楼主(2021-09-01):
给sigma-delta adc设计了一个抽取滤波器,结构为cic+cic补偿+halfband,其中cic为5阶,16抽取因子现在遇到的问题是:
对输出做fft,调制器SNDR为140dB,cic输出也有139dB,但是经过cic补偿之后变为97dB,经过半带滤波器变为46dB
这问题出在哪里?

楼主:
顶一顶,没人能回答吗

网友(2022-01-28):
请问楼主解决没有

楼主:
滤波器存在延迟,可以将后两级滤波器的一部分初始数据舍弃掉再做PSD试试

网友(2024-10-17):
楼主,我这边把多级滤波器的每一级后面PSD中的Number of Transient Points加大后确实SNDR的值就达到要求了。可是我比较疑惑的点是,PSD中其余的参数不需要变吗?比如说我一开始采样频率为fs,输入频率为fin,FFT Points为M,经过第一级CIC后PSD中这些参数应该变成什么呢?才开始学习SDM ADC很疑惑,想评教一下你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