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在layout绘制八变形

楼主(2021-09-01):
怎么样在layout中绘制八边形

网友:
先画一个正方形,
edit - advanced - modify corner
type of corner选择chamfer,这个是倒角斜边,另一个是圆弧
distance输入倒角大小
snap to manufacturing grid 是对齐到格点
也可以后面自己拖动调整
大致这样

网友:
劃一個矩形,再使用cut conner就可以啦!

网友(2022-07-18):
我是直接设置成公式计算出来的八边形边长。。。

网友:
shift + c  —> F3
chop shape 选择line,可以随意切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