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课本艾伦模拟集成电路关于输出放大器的疑问?

楼主(2021-09-01):
减小输出电阻,提高电流驱动能力。这句话啥意思?什么叫电流的驱动能力?菜鸡请大佬解惑

网友A:
电流的驱动能力就是提高电流大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的驱动能力就是提高电流大小

那书上为什么说是减小输出电阻,不应该是增加输出电阻,使更多电流流向外部负载,提高输出电流的大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书上为什么说是减小输出电阻,不应该是增加输出电阻,使更多电流流向外部负载,提高输出电流的大小。:d ...

你输出电流越大 输出电阻越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输出电流越大 输出电阻越小

你看着个,输出的小电阻越大,输出到负载RL的电流越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输出电流越大 输出电阻越小

这是艾伦书上写的,上面说提高输出的偏置电流,那么rout就会变小,那么电流流过负载RL的电流就会变小吧,怎么会提高电流驱动能力呢?有点搞不懂艾伦说得啥意思。

网友:
一个是dc点的电流 一个是ac小信号电流,你公式计算的是小信号的电流,而输出阻抗由此时的静态电流决定,电流越大输出阻抗越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