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urrent starved 环形振荡器对比

楼主(2021-09-02):
两种current starved环形振荡器,第一种相比第二种而言共用了上下两边的尾电流管,面积比较小,但是有什么代价呢?
有没有相关的参考文献介绍?

网友:
假设电流都一样,那上面的mos的宽长比应该是下面每个支路的3倍,所以面积是差不多的。除了上面的电路用了电容,可以调节频率,而下面的频率由R和寄生C决定,别的没有别的区别了吧。期待大佬们的回答

网友:
校正 rising/falling time?

网友A:
你要是一个inv产生一样的频率,所需要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,那么你上面的接法其实电流只会比下面的小一点 面积上来说也不会小很多吧 除非你有很多很多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是一个inv产生一样的频率,所需要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,那么你上面的接法其实电流只会比下面的小一点 面 ...

因为是振荡器,所以每一级需要充电/放电的时间是错开的,这样一来公用尾电流管相当于尾电流管的时分复用,感觉是不需要那么大尺寸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是振荡器,所以每一级需要充电/放电的时间是错开的,这样一来公用尾电流管相当于尾电流管的时分复用 ...

是的,所以如果级数不多 省不了多少面积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