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如何降低LDO的带宽?

楼主(2021-09-02):
如题,我现在的UGB为15M Hz,目标为50-100KHz,问题二:目前的相位裕度不够,只有12°,好像是片外电容产生的极点与功率管的gate端的极点离太近了,手算的话差了大概20倍,请问如何将非主极点移出UGB以上,目前的方法是增大误差放大器的电流,从而降低EA的rout,增大了非主极点,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

网友:
一般 LDO ?
电流调大 可增加 PM ,
OPA加大内补偿电容增加 PM    .
还有一个  调整 pass transistor  SIZE   增加 PM  .
还有一个 降低 第一级  gain .要降很多  也有可能增加 PM,
还有一个是  LDO 补偿  电阻 feedback那边 并上电容

网友A:
补偿或者换结构。一般是第二级输出极点太小,换个减小电容或者减小输出阻抗

网友:
看你应用吧 实际中如果允许 会增加EA的电流 也不会用cascode的结构 如果你要求高 你就中间再加个buff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补偿或者换结构。一般是第二级输出极点太小,换个减小电容或者减小输出阻抗 ...

补偿是用米勒补偿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补偿是用米勒补偿吗?

看你几级,怎么弄,一般差太多了就换结构,因为浪费面积和功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