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放大器

楼主(2021-09-02):
file:///C:/Users/dell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2.png大佬们问一下,在φ1为高电平时两个输出端连接VCM,但是实际出来只有半边在VCM,另一个输出端比VCM高30mv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楼主:
那消除失调除了增大输入管的大小,还有什么方法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消除失调除了增大输入管的大小,还有什么方法吗

降低offset的技术有许多,像什么斩波之类的。你可以多查些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