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scode增益

楼主(2021-09-02):
各位前辈,小弟在仿真cascode增益时,发现增益的结果大约只有单个管子的本征增益,而不是(gm0*ro0)*(gm1*ro1),没想明白其中的原因,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,附上电路DC点

网友A:
增益是db值,你计算出来gm*ro 后要做 20 log A的

网友B:
ro贴出来,dcop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益是db值,你计算出来gm*ro 后要做 20 log A的

前辈,我是按dB算的,有差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o贴出来,dcop里面

前辈,我是按1/gds算的,这样有影响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我是按1/gds算的,这样有影响吗

前辈,分别是M0和M1的dc信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我是按1/gds算的,这样有影响吗

好吧。gds不需要考虑llambda (λ)了,忽略我之前的

网友:
那你连成共源级试试呗。上面二极管连接,看看上面的gm和gds

网友:
顺便,把VI改成VSIN的,加1V增益试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按1/gds算,不过你漏了lambda (λ)

你的电压源改成VSIN试试,加1V交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电压源改成VSIN试试,加1V交流

前辈,我现在将M0改成二极管连接,并把输入改为正弦波信号,现在增益比之前下降了10dB,和M1管的本征增益相当

网友:
下班说吧

楼主:
谢谢前辈,麻烦了,前辈先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前辈,麻烦了,前辈先忙

感觉你上面那个管子处在亚阈值区了吧 Vgs-Vth非常小 ,你试试改变vbias的值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你上面那个管子处在亚阈值区了吧 Vgs-Vth非常小 ,你试试改变vbias的值吧
...

感谢前辈,确实是过驱动电压小了,我调整Vbias后和理论结果一致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感谢前辈,确实是过驱动电压小了,我调整Vbias后和理论结果一致

前辈,再请教个问题,那个150mv的过驱动电压就已经进入亚阈值区了吗,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工作点显示在饱和区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辈,再请教个问题,那个150mv的过驱动电压就已经进入亚阈值区了吗,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工作点显示在饱和 ...

这个就看pdk 模型拟合时候的情况了,一般都要大一点才能保证饱和区的特性 太小了就不完全饱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看pdk 模型拟合时候的情况了,一般都要大一点才能保证饱和区的特性 太小了就不完全饱和了 ...

明白了,非常感谢前辈

网友:
貌似上管的gmb比较小,误差还算不大。把上面的sb短接,看一下。把sb调大了看一下。

楼主(2022-05-13):
翻到了以前自己发的贴子,自己来回答一下吧1. 因为这个电路缺少共模反馈了,输出节点是高阻,上下两个等效电流源相互拉扯,输出节点很不稳定,将输出电压钳定住就可以了;

2.Vdsat不是Vod
3.Vod取100mV-200mV,工作在中等反型区到强反型;(也看工艺)

VCOM_CLAMP,运放为理想器件,来自ahdLib —> diffamp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真正的原因是热载流子效应吧, cascode管Vds太大了,bulk没接source,信号电流都从bulk走了。
高摆幅输出, ...

你确定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仿真了一下,是的我肯定,上面的电流镜是不是理想源不是问题,保证了所有管子饱和区后,没有偏置环路也 ...

所以呢?你的意思是什么?我认为电路增益偏了,是因为我Vout电压偏了,因为输出节点是高阻,上下电流稍微偏一点,Vout就变化很大,导致我增益不是我想要的值,所以我做了钳位的电路,把Vout的共模电平钳定在我想要的值,增益正常;还有,那是一个理想运放,那一部分电路的作用你就没搞懂,V7的作用你也没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好意思,我删除了之前的回复,我的分析太无知了。。。虚心向您请教,V7的作用是什么呢? ...

dc时,VCOM通过运放钳定Vout电压,bias电流给定,电路工作点都确定;
ac时,R和C很大,Vout通过RC衰减到很小的值(趋近于0),放大器正端近似为0,放大到输出端,V7 PLUS节点电压为0,V7是一个幅值为1V的交流信号,这时正好用来测频率响应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