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m的标签页显示路径如何去除?

楼主(2021-09-02):
在使用vim过程中,当用open tab打开多个标签页时,如果打开的几个不在一个文件夹内,比如说有一个文件在上层目录下,那么在vim的标签页位置就会显示缩写的路径,请问用什么命令(.vimrc里)可以去除显示缩写的路径?

网友:
在stackoverflow上搜索关键字vim path expand, 看有没有你想要的答案。

网友A:
在.vimrc中增加如下设置即可:
set guitablabel=%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.vimrc中增加如下设置即可:
set guitablabel=%t

嗯嗯 已经搞定了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