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是否开自动useful skew

楼主(2021-09-02):
请教前辈们,为什么对于普通的非高速设计,一般建议不开启useful skew功能,不是很理解

网友A:
使用userful skew 会让tree 长的很乱,而且效果不一定比balence 后的tree 好,

网友B:
可以对比一下 开和不开 我现在7nm的一个block如果不开timing就没法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userful skew 会让tree 长的很乱,而且效果不一定比balence 后的tree 好,

您好,前辈,使用userful skew 会让tree 长的很乱?可以举个例子吗?这是工具的Bug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对比一下 开和不开 我现在7nm的一个block如果不开timing就没法修

你是开了哪个阶段的useful skew,还是都开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前辈,使用userful skew 会让tree 长的很乱?可以举个例子吗?这是工具的Bug吗?
...

首先你要明白useful skew 的原理是什么,是通过调节当前寄存器前后级的capeture path 的长度,从而s满足slack ,那么必然tree 就不是balance的。对于稍微复杂点的时钟结构,使用userful skew 有时候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明白useful skew 的原理是什么,是通过调节当前寄存器前后级的capeture path 的长度,从而s满足s ...

而且18.16 的版本,在postRoute 阶段使用userful skew 会出现bug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是开了哪个阶段的useful skew,还是都开了?

我是都开了  如果不开place阶段的timing都很难干净  后面就没法修  我个人觉得开useful skew无非就是工具推tree 和手动推tree的区别  工具能完成的工作就没必要人去做,当然我这是针对我做的block  有些design就不适合useful  skew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是都开了  如果不开place阶段的timing都很难干净  后面就没法修  我个人觉得开useful skew无非就是工具 ...

我之前听过,一句话:说自己手动useful skew会比工具自动用useful skew用的buf更少,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明白useful skew 的原理是什么,是通过调节当前寄存器前后级的capeture path 的长度,从而s满足s ...

对于稍微复杂点的时钟结构,使用userful skew 有时候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
您的意思是:工具在为了获得最好的tree qor时,有时候会用不好userful skew ?但是我的理解,工具做tree的过程中实际上会考虑timing,tree就是为最终的timing clean服务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之前听过,一句话:说自己手动useful skew会比工具自动用useful skew用的buf更少,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正 ...

我觉得是正确的  复杂的模块我没做过  但很多需要手动长tree的模块都是不开 useful skew的  就是防止工具为了meet timing加很多buffer导致tree长的很不平。但我做的这种简单模块如果是手动调tree会是工作量很大的事  关键是工具做的tree能使timing meet 这就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是正确的  复杂的模块我没做过  但很多需要手动长tree的模块都是不开 useful skew的  就是防止工具 ...

clock频率是多少,做出来的latency平均是多少?普通tree还是htree?

网友C:
个人认为,usefulSkew的原理就是增加上图中的capture clock path delay。
只有当设计本身的comb冗长的时候,usefulSkew 才起作用。(但这样的话实际上增加了很多delay cell,增加了功耗)
从设计角度讲,最优解应该是通过综合retiming或者pipelining来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认为,usefulSkew的原理就是增加上图中的capture clock path delay。
只有当设计本身的comb冗长的时候 ...

前辈,想了解下,综合在做retiming或者pipelining是否容易?还是不太好弄?case  by case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想了解下,综合在做retiming或者pipelining是否容易?还是不太好弄?case  by case?

...

我也是新手,不太清楚前端的情况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