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一个带path线的金属两端往里缩0.3um的脚本

楼主(2021-09-02):
有大量的金属线,想要金属线的两头都往里缩0.3um,请大虾帮忙指导一下。

网友:
是大量的bus线吗?如果排列整齐的话,可以用s统一拉伸一端,按F3设置缩小0.3um就可以

楼主:
是大量,且不规则的金属线。无法拉伸缩小,自己不懂skill语言,这个脚本应该挺容易实现的,但不会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,还请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。

网友:
期待脚本的出现

网友:
新的一天,等待脚本出现

楼主:
顶起,期待大侠的出现。

网友(2021-11-08):
顶一个,有大神出现吗

网友(2022-02-18):
Size..指令試試看

网友(2024-12-09):
可以通过改变point坐标来实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大量,且不规则的金属线。无法拉伸缩小,自己不懂skill语言,这个脚本应该挺容易实现的,但不会。
...

多少信元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