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mos和nmos电容组成的阵列组合

楼主(2021-09-02):
请问图中nmos和nmos电容组成的阵列组合实现的是什么功能,上下两排nmos栅极之间加了一个反相器

网友:
建议把激励或者整个原理图放上来,这样看不出来

网友:
同意楼上 你这样看不出来 不过你图上写了 用来trimming的 来后期修调的

楼主:
这个阵列组合看起来有点类似于数字的那种编码器/译码器之类的,请大神们分析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控制接入电阻数量的控制电路,前面是trimming或是程序控制的逻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