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拉扎维3.6共源共栅极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21-09-02):
图片为书中摘录,在Vin固定、Vb增加delta_V的情况下:
  • ro1为无穷大是VGS1不变的结果吗?我理解在小信号情况下,M1中没有电流流过,意味着ro1很大,可以近似为断路;
  • 不管RD为何值,源跟随器的小信号增益为1,这是怎么推出来的?因为对于M2,delta_V在M2上产生的小信号电流是gm2*delta_V,X点电压变化就是(gm2*delta_V)*ro1,这样算下来小信号增益并不为1。
个人对共源共栅的理解还不到位,还请大家多多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VGS1不变 就是说下面看成一个电流源,因此阻抗无穷大 可以当成断路,小信号分析的时候也是有电流的
源跟随的放大增益几乎就为1啊 这个你自己推一下 书上也有的吧 你电流是增加了gm*ΔV,但是源跟随的源极阻抗为1/gm,因此增益几乎为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GS1不变 就是说下面看成一个电流源,因此阻抗无穷大 可以当成断路,小信号分析的时候也是有电流的
源跟随 ...

明白了,谢谢您!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