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Calibre导出时出错

楼主(2021-09-02):
在用Calibre导出电路时,发现Calibre将多个Fingers的MOS管拆成了单独的管子,新增的管子都用@标出了,但原先的管子的Fingers数并没有变,导致总宽度变大了。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?

网友:
找到calview.cellmap,在对应管子的finger后面加个1

楼主:
谢谢指点,我在cellmap文件中的对应管子下看到已经有这样的语句:(nil fingers 1)但是生成电路的时候fingers数还是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