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KILL语言的语法问题请大神问我解答一下

楼主(2021-09-02):
1.list  ‘( )和()的区别在哪?
2.dbCreatInst()的参数下有一个 orient_name属性  这个属性应该怎样用?
谢谢路过的大神

网友:
list() 和‘()都可以用来定义一个list  如 lista=list("a" "b" "c")  或lista='("a" "b" "c") 。至于()啥也不是,就是个括号。
orient是instance 的朝向,就是instance在create的时候是否需要旋转、镜像,不需要就是“R0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