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路求助

楼主(2021-09-03):
哥哥们,这个instance我想把它修改成9bit的,为啥是不可编辑状态啊

网友A:
这种你就退出去 重新登陆一下 80% 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你就退出去 重新登陆一下 80% 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

找到原因了,我对比了一下。好哥哥,谢谢你。把all selected ⇒ only current就可以编辑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我对比了一下。好哥哥,谢谢你。把all selected ⇒ only current就可以编辑了。
...

我没帮到啥 不用谢 你很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