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何乐年中高阶温度补偿的bandgap电路结构

楼主(2021-09-03):
高阶温度补偿主要是要补偿VBE中带有TlnT的分量,但是给出的补偿方法没看懂。VBE/R4的电流流过Q3,产生的电压是怎么样的?
为什么能在Q2和Q3的VBE电压之间产生一个带有TlnT的分量?
(主要看不懂的是画横线的那句话)
自己想不明白,求指点!感谢!

网友A:
不同温度系数电流会导致不同的δ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温度系数电流会导致不同的δ值

不好意思,请问您能更详细的说说吗

网友:
面积不一样引入的吧

网友(2022-05-17):
您好,请问问题解决了吗,我这里和您的问题一样,也没有太搞懂TlnT怎么来的

网友(2023-05-07):
应该是两个vbe的负温度系数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在输出端相互抵消,也就是在运放做差。

网友:
can you find out the original paper referenced?

网友:
based on the diagram, Vbe2/R4=Is3*exp(Vbe3/nVt) and the Vbe2=Vbe3; see if you can derive the TlnT factor from these two equations.